DELL 15-7559报(A7)ME错误,亮机慢,换了几个版本BIOS都没解决!

楼主(2022-07-16):
换了无数个版本的BIOS了,一直报这个错误,请大家帮忙

网友:
有没可能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怀疑是不是桥的问题,USB都不能用,不认盘

网友(点评):
估计桥问题 了

网友A:
有没可能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可能不是BIOS问题

怀疑是不是桥的问题,USB都不能用,不认盘

网友:
有可能是桥。。。

网友:
可能不是BIOS..

网友:
桥不行了吧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找到me了吗

网友:
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号故障很少见

网友B:
这个需要ME合成才可以哦,把原机的BIOS里面的ME提取出来,合并到下载好的BIOS里面替换啊。

网友C:
这个板,偶遇过要原机Me合成的

网友:
网上找个高手合成 一下

网友D:
备份丢了?  原来啥故障  usb数据对地多少  测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备份丢了?  原来啥故障  usb数据对地多少  测啊

USB数据基本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偶遇过要原机Me合成的

原机的BIOS也是报这个错。

网友:
还没有,等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ME合成才可以哦,把原机的BIOS里面的ME提取出来,合并到下载好的BIOS里面替换啊。

关键原BIOS就是报这个错误

网友:
原机BIOS就是报这个错,换了BIOS也不行

网友:
真是个头大的问题

网友:
买个改好铬的试试

网友:
换桥看看   桥坏也会出现这个报错

网友:
找个相同机型的BIOS搞啊,直接刷不就行了,谁有直接刷一个上传,大不了发个红包喽。

网友:
还有后续吗?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 ,后来弄好了没有

网友E:
换了个新桥,一样的故障,要疯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了个新桥,一样的故障,要疯了

试试 测量桥的 me模块供电看看对么     也许是me模块没有正常工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试 测量桥的 me模块供电看看对么     也许是me模块没有正常工作呢?

谢谢,现在觉得也可能是哪个供电不对

网友G:
如果换桥好了说一声,积累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如果换桥好了说一声,积累经验

换了桥没好,一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估计是设置的问题
上次客人拿来5台DELL的XPS本,清CMOS之后都是这个报错
反正1秒就消失了,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估计还是没合成好

网友:
能自己跳过,不掉电关机问题不大

网友:
用官网的BIOS和相应工具刷刷试试

网友:
这是ME固件缺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桥没好,一样的故障

好的,谢谢;那可能还需要在研究一下;或者试试大佬们说的纯净ME

网友H:
使用官方的更新包更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使用官方的更新包更新试试

不认硬盘,U盘

网友I:
不是报了个Request MeSpiLock Failed 吗,顺这个报错看到不能找到一些思路?你得知道MeLock这个信号是EC出来的。自己搜搜图纸点位。

网友:
换桥,再刷原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报了个Request MeSpiLock Failed 吗,顺这个报错看到不能找到一些思路?你得知道MeLock这个信号是EC出 ...

按照大神的思路,我把EC换了没用,把这个电平拉高了,不报ME错了,但是还是不认硬盘和USB设备

网友:
没有大神支招了吗

网友:
换了桥好了吗

网友:
这样看来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本身就是USB用不了   恢复出厂的BIOS电池的第一时间都可以用    后续用不了  进系统的情况下都正常  在重启就可以

网友:
桥的问题 桥的ME模块有问题 不识别你的BIOS对应的ME版本了 换桥99%好

网友J(2022-08-21):
要是有对应的ME最好进系统用fptw刷一遍纯净固件,有的一次合成的刷进去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要是有对应的ME最好进系统用fptw刷一遍纯净固件,有的一次合成的刷进去还是不行

硬盘都不认,进什么系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