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240AS 电源,测白线12v,绿线4.5v开机无动作,如何维修

楼主(2022-07-16):
Dell L240AS 电源,测白线12v,绿线4.5v开机无动作,电源是否正常,如何维修

网友A:
电源一般不修,直接换新的吧,修好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一般不修,直接换新的吧,修好不稳定。

那是你技术不行

网友:
短接绿线和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