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60 2g显卡挡2c怎么修

楼主(2022-07-16):
七彩虹960 2g挡2c ,跑到2a后就出这个2c怎么修?加焊过核心,依旧。

网友:
不会看跑码

维修思路不一样,跑码跑到哪看不懂

网友:
懂不懂 就干核心

网友:
测下显存
,,

网友:
不是核心也不是显存,是供电有故障。

网友A:
测电压,测波型,刷bios,测显存,最后干核心,然后扔垃圾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电压,测波型,刷bios,测显存,最后干核心,然后扔垃圾桶

应该最后是,挂闲鱼,找小白

网友C:
先看电压少不少,不少GPU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最后是,挂闲鱼,找小白

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
让你主好后  咸鱼又会多一块自用无修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电压少不少,不少GPU坏的

这个属于第二次维修 半年前修过核心好了,后来拿来第一次还可以亮,一会就灭了。后来我加焊核心就这样了。。。。

网友:
没办法 三板斧上一边

网友:
现在这种卡不值得折腾了    如果是电路或者显存问题相信楼主早就搞定了    直接挂闲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