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Xi3H装cmos电池不开机

楼主(2022-07-16):
手上一台技嘉BXi3H修了好多天了,今天终于能开机了,先后换了3.3V、5V、1.05V、1.35V的电源IC,还换了IO IT8773FN,还好cpu没挂,开机虽然很慢,进bios看ME版本为NA,以为好了,结果装上cmos电池后,开机键上待机灯也不亮,量3.3V和5V待机电压都有,且按开机键也有高低电平变化,但就是不开机。
取掉cmos电池并放电,不装电池能开机,进系统也没问题,但开机键不会关机,也就是说开机键没作用。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和ME FW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A:
你换的东西好多啊。根据图纸慢慢修吧。另外跟你说一下那个开机键常坏,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东西好多啊。根据图纸慢慢修吧。另外跟你说一下那个开机键常坏,通病来的。

开机键量了,按下是导通的,阻值在个位数,另外通电状态下,按下电平松开也有高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