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电池耗电过快拔交流时间长了信息不能保存

楼主(2022-07-16):
如图,电池过来通过一个电阻-双二极管到跳线插针1脚,双二极管正常,【插针1脚对地电阻400欧】,插针2脚对地电阻很大,插针3脚接地,应该插针1脚漏电了,不知道这1脚的电路去哪了?按说电从1脚过来通过跳线帽到这2脚,2脚该是cmos供电,但这1脚还连了其它电路,渣硕呀

网友:
这个没点位吗?

网友:
上点位图给你自己慢慢查。

网友(点评):
谢谢,刚会用了,有时间就查

网友:
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不插跳线帽看1脚电池电压正常不,不正常查1脚吧,正常的话查2脚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