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为ma5671光猫问题请教

楼主(2022-07-16):
最近2台ma5671,一台能通电,光信号没有;一台能通电,其他灯不亮,cpu散热片有温度,sd5171网络芯片没有温度;第一台通过重植芯片,解决问题,是一条引脚断了,电流是2.2w左右。第二台重植没有效果,sd5171芯片没有温度,电流还是1.9w左右,不知道是不是sd5171芯片坏了导致的,。请教下这么解决,其他供电芯片都已经测试了通路,没有问题,当时应该把好的重植到坏的那台测试的。

网友(2024-02-20):
第二台我和你差不多情况 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