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380不开机,断电一段时间再开可以。

楼主(2022-07-16):
换电源板可以,但是过几个月又重复出现,会是什么问题造成,难道是通病吗,有没有根治的方法

网友A:
简单,主板换个东东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主板换个东东就行

换什么,请教

网友:
法拉电容换了试试,我有几块这个故障。法拉电容漏液。可以试试

网友B:
检查这个超级电容漏液没,漏液了换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这个超级电容漏液没,漏液了换掉

多谢啊,到时我试试。

网友(2023-03-10):
引用 网友C:
多谢啊,到时我试试。

换了好了吗

网友:
换了那个机器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