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PLUS死机维修

楼主(2022-07-17):
1;前段阵子发现电脑时不时看网页 视频 就死机,换硬盘,内存,电源、cpu 全部不行,直到最后一刻,死了。反复重启。。。新手表示不甘心!!。最后锁定主板.
2;按照新手三板斧,待机3.3有 ;查内存供电-1.47V ;桥供电、me供电1.0V正常;smb总线 正常,A10脚 3.3复位居然有,无时钟???什么鬼?
3;最后查cpu供电,0V,,,,,,,,,,原来问题出这?检查发现这一组下管子 击穿!!!这么多哪找同型号?   于是跑去拿来B75的废板子上的下管子,型号不同 司马当活马医,再查下阻值正常了。哈哈哈 这应该没问题了,通电、开机, 又反复重启。。。。。。。
4;不要放弃,继续查,上管没开启,,   而这副控又受主控PWM开启,发现P_VCORE_PWM1_10 无电压,又接着查主控条件,en开启1.04V 正常,boot脚0.3V(不知道是否正常),查供电4.0V (好像和5v差不多应该可以),就是不出,难道是所谓保护?P_VCORE_VRHOT#_R 0v 应该正常的,最后把问题还是推给VCC5供电上吧,拆 这一个电容 和一个20K电阻发现5V回来了,难道是芯片拉低???最后折腾半天没钱换芯片 ,还是推给电容电阻吧,换电容,通电,4.89V升了,查PWM1 有1.8V跳变,最后把拆的20K还原,通电,这下应该没问题了了。通电,5V又成了4V,boot脚有1v啊 分压了???怎么回事?拆20K电阻 ,再测又只有4v了 ,啊。。。。。。。。。。无计可施的我决定用5V引线烧了这个电容不争气的家伙,再拿开引线,通电,4.9V 有了,boot只有0.39V 了 ,诶?cpU出了1.9V供电了,啊太奇怪了,写此贴记录下自己的辛酸,早知道应该直接换相同电容,那个cpu供电下管估计1.9V电压长时间负载会损CPU吧?有大神看到 的话,多多指导下。。。。。。。。。。。。。谢谢!!!
!!!

补充内容 (2022-7-24 12:35):
复位时A11脚,VCORE_VRHOT# 正常是有电压1.05v~ 我测的不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1.9v蛮高了

网友:
高手,死机问题其实很难搞的

网友:
1.9vcpu电压高了

网友:
彻底死的好找    时好时坏最难秀

网友:
大神指导下 时不时换的管子型号不行还是控制电压或者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