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15 2019待机0.17维修(大神略过)

楼主(2022-07-17):
接一台联想笔记本待机电流0.17,检查外观无明显问题,各大电杆无明显短路,插上电3,5V正常,电流偏大应该有发热的地方,插上电到处摸,摸到TYPEC旁边一个芯片轻微发烫(UT1),看图纸后果断取了,插上电源待机0.08,看来还有地方出问题,又到处摸BIOS旁边有个8脚芯片(PU2101)发热,看图纸后果断取掉,待机一下就正常了,料板上找一个换上,瞬间就开机了,取下的8脚芯片仔细看都烧了一个洞了

网友A:
大短的好找,微短的不太好查

网友:
你有料板就好整。。。。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学习了,+1.8valwp桥供电,rts5448-gr升压芯片烧毁。

网友:
这种后面没有呢跟着短路还好点

网友:
楼主这种跟着感觉走直接到坏的地方开干收钱

网友:
      经验老道,手到擒来。

网友:
有料板就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的好找,微短的不太好查

只要有热成像,微短路也好找。都是秒杀

网友:
谢谢楼主分分享,一看楼主经验丰富,瞬间找到故障点,看8角芯片有个9把中间也画上才知道。

网友:
学习中……………………

新芯箱硬88 -5 -5

网友:
这种自然修法,确实运气挺好

网友(2025-01-02):
楼主威武,学习了,手摸修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