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80CJ REV 2.0 不识别硬盘维修

楼主(2022-07-17):
接同行一台ASUS M80CJ 一体机,故障描述为单纯的不识别硬盘,不识别硬盘的话先搞一个BIOS吧,论坛没有找到,那只有自己来合 一个吧,拔下BIOS 上RT809H 备份,然后合一个,然后上图 ,顺便附上合成秒亮机的BIOS ASUS M80CJ REV

网友:
就是不知道怎么合的:bukaixin:

网友:
怎么合成的,学习一下

网友A:
BIOS管硬盘吗? 我都是加焊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管硬盘吗? 我都是加焊南桥

INTEL 芯片组的南桥去管理硬盘是通过ME去配置南桥的GPIO脚,然后南桥通过SPI总线去BIOS里面的ME程序,从而起到控制硬盘的功能,动南桥好的应该就是虚焊了

网友:
统一回复,都在问BIOS怎么合成,这东西自己有主程序简单,没有的话麻烦,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迅维网校有具体操作流程,跟着做多练练就行了

网友:
意思就是更新ME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