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驱动升压一体板不升压

楼主(2022-07-17):
电源驱动升压一体板不升压,图中1和2,在接上灯条,通电后只有20v,正常应为50v左右

网友A:
分享什么哟,我问的是驱动板不升压,是该如何解决

网友:
那就百度找个升压电路研究下,哪些故障会引起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什么哟,我问的是驱动板不升压,是该如何解决

他是来混积分的

网友:
查下升压二极管及开关管,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的PWM波形有吗

网友:
查一下高压芯片的反馈 供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