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人小白求助,联想E40快开机的时候就掉电

楼主(2022-07-17):
联想thinkpad Edge E40快要开机就掉电,进PE也是,都到最后了就马上掉电,还望各路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这种机器通病,显卡脱焊,散热片坏,尤其amd的。

网友:
掉电 好像是EC BIOS问题,显卡不显示是通病

网友:
刷个bios 排除一下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