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5 2019 主板烧坏维修

楼主(2022-07-17):
接同行的联想小新 15-2019 同行描述烧了个洞,没有烧穿他自己刮开了,一听烧了个洞,当时就想放弃的,又说没有烧穿,再说机器我也接了,总不能看都不看一眼,直接退回去吧,先不说其它的,先上图 打开发现芯片连接这一边都烧掉了,芯片脚和焊盘铜皮都烧断了,这他喵的想想都吓人,还好不是我的电脑,废话先不说了,烧坏掉的主板,咱先来一波基本操作,打一波所有电感的对地值,公共点对地值,感觉没有什么异常,那就开始找资料修吧,打开主板背面 板号是LA-H101P,打开强大的鑫制造,找到机器对应的图纸,直接找烧坏的地方PU402如图 由于这被同行刮了,肉眼是看不出来哪个是一脚的,那就一个一个脚位对比,但是根据经验,应该是19V公共点过来那2、3、4、5脚烧坏了,因为只有它有那么大的威力,经验只能参考,还是得一个一个跑线路,最终确定是5V供电芯片的2到5脚公共点供电烧了,后面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就是一层一层的刮开,然后做绝缘。然后就是上图了, 整得有点不好看,做好绝缘测试好后,打开图纸找到2级5V 如图 U10的8脚和9脚测试无短路,那就上电看看成果如何吧,接上开机排线,屏线,接上可以按下开关,亮机了,哈哈上图

网友:
运气可以哦哦

网友A:
烧成这样,5V待机芯片还没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5V待机芯片还没坏吗

挂了的,我有这芯片的备货

网友:
弄之前打了一下所有的对地值,感觉没有大问题,才弄的,不然浪费时间,5V也没有短路,证明后级基本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建议直接换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烧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只要板层没遭,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
阁下几乎用光了好运气

网友:
烧成这样都可以,楼主不错

网友:
还好烧的不是很严重

网友:
烧成这样,5V待机芯片还没坏

网友:
做的很好了已经

网友(2023-09-11):
技术不错!烧的这么严重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