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1050TI不知道管的型号

楼主(2022-07-17):
网驰版1050ti,开机没显示。没1.8v 查1.8开启脚没有电压。查没有NV3.3和NV12V。现在是Q505,1、2脚有12V,3脚没输出。现在不知道Q505的型号。管上就印着7FGE9的字,求大佬们看看这个是什么型号或用什么管可以代用。

网友:
你光描述神仙来了也救不了啊,图纸那么稀缺你还不上个实图怎么给你找

网友:
是个P管,怕的话找个AO3407就行,不过,你这个问题应该找1脚的上下拉

网友:
只是开启信号  型号不是N就是P

网友:
找到华硕1050的图纸看了下这个管可以用APM2301

网友:
那根本就不是管子问题吧,上下管的控制极是个IC,查IC吧

网友:
Q505和506的控制极,

网友:
是不是右下角有个1.8V没出来?

网友:
普通p沟道应该都可以代换吧!

网友:
图纸都没分析清楚跟芯片有啥关系,2脚需要个低电平

网友:
条件都没搞懂跟芯片有啥关系,1脚需要个低电平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那个管子到底坏没坏,

网友:
把q16和q18拆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