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E331P 每次开机提示一行字母出不,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楼主(2022-07-17):
DELL LA-E331P     这板号 每次开机提示 power to do more   之后进系统,有时候 会重启出现另一个界面 ,也充不进电,是不是和电源适配器不对呢,这个是同行拿过来原装的电源 如果用可调电源转接头能显示,会提示不是多少W的出来,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百度也查不到是什么意思 ,后面你们说BIOS,其中三个BIOS也刷了,那个32M 没有那个接口,用焊盘飞线也刷了,还是一样故障 就没有出现前面那个图片,后面的还会偶尔出现

网友:
第二个不是在刷固件吗?第三张不是更新失败吗?两个情况,一个是BIOS或ME损坏了,备份一下,刷个官网最新的试试;另一个是键盘坏了,老是调用更新程序运行,拔开键盘线开机试试。

网友A:
power to do more 是不是让你保持或者接通电源不要断电的意思,毕竟是在更新BIOS,有更新的时候都会有电源提示,你应该关注的是为什么更新失败,要不你拆下来刷一个BIOS

网友:
好像是在升级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wer to do more 是不是让你保持或者接通电源不要断电的意思,毕竟是在更新BIOS,有更新的时候都会有电源 ...

三个都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硬盘重做系统

网友:
刷完Bios有的机器会在开机是自动更新 Bios,就是图2的那种情况,必须接通电源和电池,电池电量大于20%,否则会更新失败,以后再开机还会这样

网友:
如果机器不能给电池充电,也会更新失败

网友:
升级啊,刷BIOS应该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是以前主板是新bios,换了主板是老bios,但是硬盘还是原来新bios信息,重启要求更新,但是更新不过去失败,重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
power to do more应该是dell的广告语。。

网友:
这是清空了BIOS,在升级EC的好像。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
多快

网友B:
dell  的机器有时候BIOS真的让人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  的机器有时候BIOS真的让人蛋疼。。

三个程序都刷还是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