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压没有5v只有2v,3.3v有

楼主(2022-07-17):
待机芯片换了好几个都一样,测量阻值500左右正常。

网友:
查5V相关的原件 ,重点看下反馈

网友:
大待机芯片外围电路查一下

网友:
查引脚外围组件

网友:
断开后级电路查下外围元件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5v供电,反馈fb  自举btst

网友:
暗影精灵2?

网友:
芯片外围电路重点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