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15-ax218TX DAG35DMBAD0掉电

楼主(2022-07-17):
按开关电流到0.17马上就掉下来了 EC BIOS都换过  开机瞬间 3V 5V 1V出来 其他电压没有出来,量了很多地方没发现有短路。请大佬们给个思路。。

网友:
记得HP有个电源转换芯片,看看

网友:
遇到过3伏5伏电压滤波不良造成的,开机就掉电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M.2硬盘接口被客户插坏了,里面的针短路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