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MODEEXCEPTION_NOT.HANDLED

楼主(2022-07-18):
微软Surface Pro5这种代码有没有遇到过?一般什么原因?哪位大神知道?进系统就蓝屏。

网友A:
感觉像是BIOS问题 刷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BIOS问题 刷一个试试。

刷了n个了还是不行。

网友:
感觉像硬盘

网友B:
PRO5 换硬盘不行就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5 换硬盘不行就是CPU

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