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待机电压之外,所有电感不出电压!

楼主(2022-07-18):
开机电流加到0.35就不动了,测量除了待机三五伏电压出来之外,其他电感无任何电压,后来摸到这个芯片发烫怀疑是这个芯片损坏导致后续电压不出,准备换个这个芯片试试!请问这个芯片是桥供电总线电压吗?

网友:
按开机键可以触发,开关到ec,3.3v电压能跳变,ec到桥也能跳变,测量桥也发出sp3 sp4信号了,那就不是桥和ec的问题了,按开机键风扇也转了,除了电感不出电压其他都正常!

网友:
新一点的机器1.05是待机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