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X220,屏幕是好的,但图像失色,是集显坏么?

楼主(2022-07-18):
x220,灰多,风扇不转,开机报错,自动关机,风扇旁边的保险烧,清灰,换掉保险后,机子正常开机进系统,但出现图像失色,已确认屏幕和排线都是好的,用万用表点触LCD Connector的11脚TXCLX会花屏,TXCLX直通南桥。请教大神,是显卡还是南桥故障?盼指教。

网友:
貌似屏幕进过水,偏光膜里面有水渍。

网友:
这个看上去是屏的问题啊,背光的问题

网友:
导光板的问题

网友:
屏水迹这么明显,屏好的怎么判断出来的?

网友:
这不就是进水了吗 。要换背光。

网友:
屏幕背光的问题

网友:
屏接了单位另一台好的x220主板上,完全ok,屏没问题。

网友:
屏幕进过水

网友:
屏幕进液  背光问题

网友:
接了块进过水的屏,会影响大家的判断

网友:
那果不是屏的问题,那还是第一次听说呀

网友:
X220显示信号来自CPU,先打一下各信号的二极体值是否正常吧。上次我也是清洗了主板,结果显示屏就显示黑色背景,BIOS界面都不显示,但外接显示器正常,打值发现有一根显示信号偏大,就扔一边了

网友:
代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别试了直接换屏就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显存需要更换

网友:
烧的哪个保险,可以找下关联

网友:
一看就是屏坏

网友:
换屏省事

网友:
是屏幕进水的感觉 直接换屏

网友:
这明显不是进水了?

网友:
这种一看就是屏里面背光膜有水渍,拆屏换背光膜吧!

网友:
屏屏屏,重要的事情说三次。

网友:
感谢各位指导!已明确不是屏的问题,色彩渲染有问题,使用会出现横、竖色彩断裂,并且色彩有轻微抖动和花屏:

网友:
视频怎么要下载分啊,论坛怎么设置免分下载呢?

网友:
主板与屏线接触不良,接插件氧化清理一下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幕的问题,换一个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