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100TAF 开机闪红灯 显示没电

楼主(2022-07-18):
华硕T100TAF 开机闪红灯 显示没电 换个电池 写了BIOS 换过红圈里面IC 开机还是显示没电图标。麻烦大神指导一些是那里问题 万分感谢

网友:
换个电池.......

网友:
换个官方的电池,外面的鱼龙混杂。

网友:
换了原装拆机的电池 开机也是一样显示  电池在另外一台机器是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充电芯片查查看

网友:
换电池,板子问题少

网友A:
我有一台戴尔也是这样,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戴尔也是这样,哎。。。。。。。。。

你的戴尔的什么型号。戴尔的机器要原装充电器 而且电池低电会保护激活不了, 要解密复位。一般都是电池问题 但我这个不是电池问题。遇过两台这样问题的机器没有修好。

网友:
充电芯片图纸

网友:
外面的鱼龙混杂。

网友:
板子问题少

网友B: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吧。

换了原装拆机的电池 开机也是一样显示  电池有电,在另外一台机器是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你有么有考虑过是不是主板电源接口问题?

网友:
电池换过很有可能是充电电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