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40G3,不触发,求点位图 ?

楼主(2022-07-18):
一台惠普1040G3,版号: DA0Y0FMBAJ1,开关键只有2.5V多
用电源,待机0.01,有3V  5V ,按开关到0.02,开机指示灯不亮
用电池,指示灯亮,也是只有3V  5V,风扇不转,两分钟掉电。
论坛上下了图纸,但是主板上没有丝印,找不到元件位置,
点位图,或者支支招,谢谢大家!

网友A:
比较新 ,好多都还没有 ,看看TB有没有

网友B:
,好多都还没有 ,看看TB有没有

网友C:
这些工厂怎么想的,没有可维修性,谁买他们的机子。。。。。。。。。。

网友:
好多都还没有

网友:
现在的板子没点位是不好修了.连芯片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了

网友:
好多都还没有 ,看看TB有没有

网友:
在这里蹲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工厂怎么想的,没有可维修性,谁买他们的机子。。。。。。。。。。

别人又不是不接受反厂维修。。

网友:
看TB有没有

网友:
    无图无点位的机器就只有凭经验瞎摸了

网友:
不好维修

网友:
开关2.5v正常
干CPU吧

网友:
cpu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没有点位图哟。。。

网友D:
通病。CPU附近的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通病。CPU附近的供电

麻烦能详细说一下吗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麻烦能详细说一下吗 ?

修过两台 一样的故障 一台修好 一台连CPU都坏 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两台 一样的故障 一台修好 一台连CPU都坏 就不修了

一台修好的是什么情况啊?
CPU附近,是桥供电还是CPU供电啊?
麻烦详细说一下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都还没有 ,看看TB有没有

TB上也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新 ,好多都还没有 ,看看TB有没有

16年的机器 也不新了 ,只是没有资料

网友D:
散热器没拆开你永远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热器没拆开你永远看不到

散热器拆下来了,拍了高清图,麻烦说是哪块吗 ?

网友:
no problem!

QUANTA Y0F DA0Y0FMBAH0 DA0Y0FMBAJ1 REV 1A (HP ELITEBOOK 1040).pdf

网友:
这个图纸我有,只是没有丝印,找不到原件,我需要点位图,谢谢

网友F:
在某宝上去买个吧,很多是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某宝上去买个吧,很多是找不到的

TB上也没有 啊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机器已经修复,阐述一下修复过程和心得体会。1,不触发,首先想到的是BIOS和EC,刷了几个BIOS,换了EC都没好。
2,手里有一样的机器,测试了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等一些条件,也没有突破。
3,因为是收回来的机器,不着急,就放一边晾着了,有空的时候拿出来看看,有一天刷了BIOS之后,就想着换回原机的EC测试一下看看,因为不知道这个EC有没有程序。结果还是没有好,但是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换下的EC少一个脚,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脚。
4,再次发了一个芯片,换上之后,一切正常了,所以还是EC的问题。
5,需要说明的是后来发的这个EC,跟第一次发过来的比较,看上去完全不一样,这个EC的脚位都很干净,看上去有金色闪闪的感觉,而之前的脚位是灰色的,焊锡渣一样的颜色。
芯片的市场水很深,只是说一下自己看到的情况,谢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