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8维修,0.9v出了,核心显存不出供电

楼主(2022-07-18):
8pin底下有两个大电感,一个有几十阻值,我觉得是显存供电就觉得正常。
还有一个我不太确定,但是它对地是0.002,感觉像核心供电。
我之前把0.002这个电感判断成显存供电,然后觉得短路了,于是干了它这一路的两个下管Q4615和Q4614,感觉像是误干了;同时背面误干了U701这个8脚的芯片。芯片都是原来的,但是都被我拆下来又装回去。
0.002阻值这个电感被我接了0.9v烧机,热成像下啥也不发热,核心显存毫无发热迹象,放弃。
上电时0.95v应该是出了的,它之前1.8v,3.3v应该是正常的。
显存和核心供电波形都没有的,有点想干供电主芯片安森美NCP81022,但是没把握,没干。
求拍个视频,特别好奇它坏在哪儿,不胜感激。

网友:
GPU可能挂掉了1

网友:
显卡阻值本来就低,有没有考虑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