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蓝屏

楼主(2022-07-18):
代码00000024这个不安装系统可以修复系统嘛,系统不能从新安装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蓝屏中的代码。ms可以查啊

网友:
微软不是有专门的蓝屏代码解释吗。太多了记不住

网友:
1、00x00000024是由于NTFS.sys文件出现错误(这个驱动文件的作用是容许系统读写使用NTFS文件系统的磁盘)。这个蓝屏错误很有可能是磁盘本身存在物理损坏, 或是中断要求封包(IRP)损坏而导致的;

  2、尝试在开启电脑的时候按下键盘上的【F8】快捷键记录【启动菜单】,进入电脑的【安全模式】,如果可以正常进入,那就将蓝屏之前安装、更新的软件,或者驱动卸载再重启,也可以选择在启动菜单中的【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选项尝试进入系统;

  3、如果无法正常通过正确配置进入,那么再次进入安全模式对资料数据进行备份,重新安装系统;

  4、如果连安全模式也无法进入,只能使用U盘上安装的PE系统,进入PE系统字后扫描一下硬盘,如果检查到硬盘故障,建议及时更换。

网友:
楼上正解。。。。。。。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