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USb不能用

楼主(2022-07-18):
故障:华硕P8H61 USb不能用

网友:
飞线比补线操作更为简单,能理解。

网友:
应该加文字说明一下

网友:
楼主不会打字吗  也不说一下具体情况

网友:
这飞的。。。无敌

网友:
这飞的… 牛人啊

网友:
这个线整的粗

网友:
飞线操作!不容易!

网友:
管子坏了?。???

网友:
这样的飞线也只是把能用的移过来这边,还是缺少了两个USB

网友:
要么是断线,要么是桥坏

网友:
不敢把那个六脚拿下,坏了也找个补上

网友:
这个6脚是防静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