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全部报错,差点误以为是核心损坏!

楼主(2022-07-18):
据卡主描述前一秒还在正常使用,关机重启以后就不亮了。到手用万用表测量无短路,上电等了三四分钟显示器有背光无显示,盲测了一下显存,全部报错!心凉了一大截,网上搜了一圈没有找到bios  本想放弃了,冷静下来回想到以后看到过一篇文章,差不多情况,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报错最多的哪颗显存换了,换好以后插电 开机,,,结果亮了!目前为止一切正常!分享给师兄弟们以后碰到了可以参考 参考!避免少走些弯路!

网友A:
谢谢,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B:
你换了哪个显存了?

网友B:
楼主帮看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了哪个显存了?

应该是C0 最大数字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了哪个显存了?

对头 C0 报错最大的哪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看下这个

你这,,,个人建议先刷个bios然后加焊下核心 不行就盖上白布了吧

网友D:
不是1065么怎么修成106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看下这个

你这个会不会是没有显存供电

网友:
n卡所有显存全部显示555555,怎么搞

网友:
楼上强,小白显卡修得少,学习了

网友:
软件辅助工具,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
应该是A1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1065么怎么修成1063了

看的真仔细

网友:
显存有几个地方是空点吗

网友:
明显软件问题

网友:
5g的 为什么gpuz  显示3g

网友:
V星显卡,索泰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人建议先刷个bios然后加焊下核心 不行就盖上白布了吧

请问,显卡BIOS一般到哪里下载比较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显卡BIOS一般到哪里下载比较全?

我是去vga bios官网下载,要实在是找不到就去某宝买一个 二十块显卡bios一般都市

网友:
牛逼牛逼  怎么看出来报错那个显存

网友:
再跑一遍环境后重新测就测的出来了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点赞

网友F(2022-08-20):
厉害,曾经有个卡B2的,测量全错,蒙对了一个显存。 后来的就没那么幸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曾经有个卡B2的,测量全错,蒙对了一个显存。 后来的就没那么幸运了

哈哈  是的!这个主要是看运气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G:
报错最多的,是C组的第一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报错最多的,是C组的第一颗么?

是的 重值都不用考虑了 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