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个别重点时序信号分析

楼主(2022-07-19):
这几天来报了个实地,船长给我们上了一下大致名词。由于我是新手,有些东西总爱研究。废话不多说,直接主题!对与不对大家发言纠正!!

RTC信号就不多介绍
1. VCCDSW_3P3
2、DSW_PWROK
3、SLP_SUS#
......
故事从VCCST_PWRGD开始,在书《笔记本维修不是事2版》中,并没有介绍太多这个信号的如何如何。只说了是VCCST供电和其他供电正常后送给CPU的电源好。

于是我纳闷这究境是谁发出去的,就随便找了个图纸参考了一下,选的是NM-B191。其实INTEL大致时序都差不多,变来变去总体不变,只有个别细微变化!

可以看到VCCST_PWRGD受控于CPU的开启,于是我大胆猜想CPU的开启应当是在EC收到了VCCIO_PG的情况下开启的

接下来DDR_VTT_CNTL、VCCSA、VccCORE_CPU跳过,一直来到了PCH_PWROK.
书上只写了主板发给桥的3.3高电平,表示S0状态电压OK,上图有书图!这下我又懵了,这到底是谁给的?
不过既然以上的PG和开启都是EC给的,主板的意思应该我猜就是EC!找来源

可以看到依旧和EC连接,根据经验推断VCCST_PWRGD都出来了,没有出的只有CPU的电源好信号。
再次寻找CPU电源好信号

可以看到此CPU电源芯片没有其他好信号,好像就一个CPU预供电好VR_RDY,通过PR2914转换成CPU_PWRGD(VCC EN正常,无须SVID调节可出,不同于真PG)。
直接送给了第三步EC的78PIN。

到此EC发出pch_pwrok通知桥S0电压正常,下步桥24M晶振工作配置ME输出时钟。
桥出PROCPWRGD通知cpu核心电压正常等后面步骤。
由于小白的我在这两步不是太明白,也不知道对不对,有错还请大家指正!!!
已是凌晨3点多,发贴不易,也为了能背出时序,才特意去来研究的。
觉得有用加点分呗!!!

 会员483664100鑫豆2025-7-28 07:49
 会员140915100鑫豆2025-7-17 23:05
 会员322221100鑫豆2025-5-12 15:21
 会员962573100鑫豆2025-4-30 19:01
 会员576484100鑫豆2025-4-26 20:46

网友:
这只是参考联宝的机器得出的,在其他机器上实用不实用不清楚:daxiao:

网友A:
cpu收到就行。
谁给的不太重要,有ec有其他电路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收到就行。
谁给的不太重要,有ec有其他电路转换

您的意思是PG相与发出?明天多找两张图纸看看

网友:
葵花宝典哦,大师

网友:
这要看到什么时候呢

网友B:
恭喜!有探讨的精神是不错的,又一维修高手即将诞生!

网友C:
这本书对维修帮助大嘛

网友D:
非常详细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有探讨的精神是不错的,又一维修高手即将诞生!

哈哈,不敢当,多谢夸奖

网友:
intel搞得太复杂了,一键全开启了事,像安卓一样多好

网友E:
  你是新手?看到你以前的帖子有维修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本书对维修帮助大嘛

我有本第一版的,越看越模糊,不重要的芯片讲得很详细,让我摸不着头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详细的时序。。。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为我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新手?看到你以前的帖子有维修经验

以前那是三板斧,现在来迅维培训了,不一样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本第一版的,越看越模糊,不重要的芯片讲得很详细,让我摸不着头脑

这就有点不好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有本第一版的,越看越模糊,不重要的芯片讲得很详细,让我摸不着头脑

越看越模糊,就参加远程学习来吧

网友:
葵花宝典哦,必杀技Max!

网友:
谁给的信号不重要,重要的是CPU收到就行,以后遇到没收到的借信号一样用。就像你的快递,谁送到你手里都可以

网友:
宝典都出了!

网友:
如果中国足球有你这种专研技术的精神,早就冲出亚洲了!

网友:
你这是要练成九阴真经+葵花宝典

网友:
班长 厉害啊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cpu收到就行。
谁给的不太重要,有ec有其他电路转换

这个东西 要看设计电路那个卵毛 爱走哪走哪的,我在山寨机上见过 直接是高电平上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 要看设计电路那个卵毛 爱走哪走哪的,我在山寨机上见过 直接是高电平上拉的

正确

网友:
PROCPWRGD这个信号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有大神给解答下

网友G:
这个时序讲的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时序讲的非常好

加点分啊。大哥

网友:
刚入门的时候最有劲头,加油干吧

网友:
老鸟来刷分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越看越模糊,就参加远程学习来吧

远程的话能达到什么效果,有不懂的地方能提问吗? 上课容易学会难

网友(点评):
而且还是实时直播哦,实时直播的好处就是上课可以跟老师互动 有疑问可以及时提出来,可以加我给你安排试听下 13691708525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远程的话能达到什么效果,有不懂的地方能提问吗? 上课容易学会难

可以提问,可以同学间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本第一版的,越看越模糊,不重要的芯片讲得很详细,让我摸不着头脑

而且还是实时直播哦,实时直播的好处就是上课可以跟老师互动 有疑问可以及时提出来,可以加我给你安排试听下 13691708525

网友:
学习,要用心学习,理清顺序

网友:
哈哈。不算老鸟,算菜鸟

网友H:
Pch_pwrok应该要靠前,这是ME开跑的前提,这个pwrok不到位,24M可能都不会起来,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即兴发言,就是探讨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Pch_pwrok应该要靠前,这是ME开跑的前提,这个pwrok不到位,24M可能都不会起来,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即兴发 ...

背的是各供电正常桥24晶振工作,pg汇总出这个和sys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背的是各供电正常桥24晶振工作,pg汇总出这个和syspwrok

Syspowok是复位的必要条件,而pchpwrok是输出时钟的必要条件,不是同一时间的
Pwrok是要提前很久的

网友:
这个研究透 下一个高手就诞生了 楼主太有学习精神了

网友:
上电时序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