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466内存供电问题;无背光问题

楼主(2022-07-19):
电脑型号:Apple MacBook Air A1466。
主板型号:820-00165-A。

客户叙述问题:进水,不开机。
检测:整机通电,电源、充电灯亮。电流:125-200-300mA。移除电池,电流:15-125mA。
此现象貌似主板已经启动,但无法进一步。
测量 3.42V,公共点,3.3V,电压都正常。
主板上没有明显进水腐蚀痕迹。

故障1:
        按时序测量信号发现ALL_SYS_PWRGD信号没有。R1950两端有3.3V,正常。
        由R8167上拉的ALL_SYS_PWRGD信号有相关的4路供电:
        分别测量4路供电,有两路不正常。
        L7820的输出PP1V8_S3_REG_R信号为2.8V(正常为1.8V),偏高。
        另外,内存供电PP0V6_S0_DDRVTT为0(正常为0.6V左右)。
        测PP0V6_S0_DDRVTT对地电阻为200欧。(好板500欧)。
        怀疑内存芯片有问题。加焊4个内存芯片,PP1V8_S3_REG_R和PP0V6_S0_DDRVTT的电压都正常了。
        加电,电流正常跳变。主板上机,通电,可以自动启动,电流达到0.5A左右跳变,但没有显示。

故障2:
        主板启动后没有显示。进一步观察发现是:有显示,无背光。
        测量U7701的BKL_ISET和BKL_PWM都为0(EDP_BKLT_PWM出自CPU,正常是3.3V脉冲信号)。
        有帖子说:SMC_LID会影响背光。测量SMC_LID真的只有0.8V。
        SMC_LID通过R5171上拉到PP3V42_G3H。R5171是100K电阻。
        换成80欧小电阻,SMC_LID有3.3V,BKL_PWM正常脉冲,背光重现。
        换20K电阻SMC_LID也有3.3V,BKL_PWM有正常脉冲,正常显示。睡眠功能正常。

小结:1. 内存芯片虚焊可以导致内存供电异常。
            2. SMC_LID信号不对可导致BKL_PWM无信号,导致无背光。

网友(2023-01-14):
这个小结做的好

网友(2023-03-28):
非常好的帖子,向大师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