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幸运值算爆棚吗!

楼主(2022-07-19):
修一gtx660 显卡,故障现象是花屏。跑测试c40数据位报错,找到这颗显存取下,看图 ...... 结局完美修复 哈哈不要随意丢弃掉点的颗粒

网友A:
掉点的颗粒我有几十个,懒得补。你这是PCB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点的颗粒我有几十个,懒得补。你这是PCB掉点

颗粒有32位模式和16位模式 这个是660的卡 恰好c通到的4颗显存都是采取16位模式组成了64位的 而幸运之处在于你看到的掉点都是空点 所以直接上颗粒就OK了 故而说颗粒有掉点的 也不一定都没用了 遇到需要16位的依然可能正常使用

网友:
学习了,32位减到16位模式,空点多出来19个,加上固有2个,就有21个空点。但是如果没有点位图,完全靠运气很难搞。

网友:
这是碰运气的   有遇到过补几个点的   这么多的没遇到过

网友:
整理了一个图,不知道是否适用所有DDR5,不全不怪我。

网友:
这点全掉了也没啥,那修手机点那么小不照样补好吗

网友:
發一下這個視訊記憶體的引腳定義,這樣便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