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荣耀50 SE手机刷机后,开机不显示,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2-07-19):
荣耀50 SE手机刷机后,开机不显示,屏幕不亮,可以接打电话,是哪里的问题,怎么维修?

答:换屏幕测试一下,看下是否为屏幕问题导致,如果不是屏幕问题,就检查背光和显示供电。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2025-10-30):
有没有r荣耀50se的官方固件,如有,谢谢发我一下,我手机开不了机了。我要强刷root一下,救砖.
你的百度网盘是多少?发个链接和提取码给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