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C117不好触发掉件了大神快来帮忙

楼主(2022-07-19):
惠普TPN-C117不好触发掉件了大神快来帮忙要开机了什么都正常

网友:
那个大神有这个主板帮忙测试下~~

网友:
没有人有这个主板么~

网友:
板号上面的2个位置是没有元件的 开关接口的一个电阻吧

网友:
应该是开关那的一个上拉电阻掉了吧

网友:
下个图都有了

网友:
谢谢~~~~~~~图纸下到了那个是100K电阻

网友:
100k电阻掉了??

网友:
下个图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电阻好了吗

网友:
右边的是电容吧,好像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
测量开关有没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