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V41J 12279-2

楼主(2022-07-19):
修到一片华硕主板,不触发,待机有5V,插电压瞬间有3D3V_S5,有修到的同行,看看这个是不是正常的?谢谢

网友:
这种是不是无图无点位。有示波器没,抓待机波形看看正常不。或者直接把待机滤波电容先换一下。

网友:
早就换了,3V/5v两个电容全换了,RT8223也更换了,又感觉像掉电,一时没有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