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NP-R428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7-19):
型号:三星NP-R428  版号:BA41-01215A   有图纸没有点位。这个电脑实在是太老了,奔腾T430的CPU。不过好歹是DDR3的。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180多MA待机偏高。触发没有反应。
拆机测试公共点电压19V正常,测试3V 5V没有。后来才知道这个机器触发后才产生3V 5V电压。手摸待机芯片RT8205AGQW发烫严重。由于经验不足没有测量直接就换了一个RT8205C。结果故障依旧。测量P5.0V_STB正常,测量P3.3V_MICOM为1.8V不正常。测量P3.3V_MICOM没有短路。烧机打法没有烧出来。不是废话吗都没有短路怎么烧得出来。再次测量P3.3V_MICOM结果正常了为3.3V。能触发了,以为修好了结果不亮机。电流为500MA,基本电压全都有。再次手摸待机芯片RT8205AGQW还是发烫严重,看来不修好这里是不行的。我猜肯定时后级短路了。查查图纸P3.3V_MICOM去了哪里。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RTC电路。
图纸和实物图如上。拆掉D516后待机芯片不再发烫了。测量D516第三脚发现短路,对地只有30.电路图显示P3.3V_MICOM连接2个电阻3个电容。在附近找到2个电容,拆了还是一样。由于没有点位图只能到处找,最后在主板背面黑色胶布下面找到了。

真是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拆掉电容后故障排除。
总结:C145短路导致拉低了线性3V,导致不开机。COMS电池也被放完电了。只能更换。

网友A:
老电脑了,最经典的通病了

网友B:
这个机不用拆主板  打开小盖拿掉硬盘撕开贴膜就能看到惊喜

网友C:
不给他并俩电容到nec上吗  然后换p8600  加个内存 换个固态  还是能再战三年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该死的短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不用拆主板  打开小盖拿掉硬盘撕开贴膜就能看到惊喜

马后炮。不拆机怎么知道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给他并俩电容到nec上吗  然后换p8600  加个内存 换个固态  还是能再战三年的

NEC大电容经典故障,但是机器正常就不管了,说不定下次还能收钱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啊

网友E:
直接抠电容,修了n台了,当年

网友:
建议买一个热像探测仪,一上电,直接可以探测出哪里温度高,淘宝有,用不着又要摸又要测,浪费时间多

网友:
R428通病,还有CPU后面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不用拆主板  打开小盖拿掉硬盘撕开贴膜就能看到惊喜

老司机都知道,这电脑的三大经典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马后炮。不拆机怎么知道故障点

通病啊,还有NEC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电脑了,最经典的通病了

老大,你别跟我说什么通病,新手遇老机器。这机器我见都没有见过,拆都没有拆过。通病什么的肯定是不知道的。

网友:
老大,你别跟我说什么通病,新手遇老机器。这机器我见都没有见过,拆都没有拆过。通病什么的肯定是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抠电容,修了n台了,当年

不是老师傅哪里知道是通病。这机器我见都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通病啊,还有NEC大电容

这么老的机器,我是见都没有见过,还谈什么通病。又不是那个年代的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