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45触发掉电!今天接到

楼主(2022-07-19):
神舟飞天U45触发掉电!今天接到一台神舟U45,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11马上掉回0.02待机状态,每次都这样。论坛上说这是通病,是南桥旁边的CP31电容有问题,我尝试在料板上找了个470电容装上(原电容G337),再按开关电流立马上去,0.8几亮机!这种情况再次证明是通病!本帖绝不是为了骗分,而是为了群里的兄弟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少走弯路!

网友:
修了很多台这个了,换330或者470都没问题

网友A:
配这样的图简直是拉低文档的理解  最好拍主板上的位置圈一下 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这样的图简直是拉低文档的理解  最好拍主板上的位置圈一下 简单明了

对头,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