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IEW PAKER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22-07-19):
            华硕B85M-VIEW PAKER是一体机主板,在主板头顶有一个显卡插槽。没有图纸点位比较麻烦。

   故障:反复掉电重启
   测量有时钟没有复位,测量主板各大供电基本都有,想测VRMPWRGD。但是没有图纸点位,只能到处摸三极管,时间花了不少,没有结果。再次仔细测量主板电压发现桥供电只有0.85V,正常应该是1.05V。少了0.2V。我靠,没有注意还真发现不了。参考华硕其他B85主板点位。是1.5V通过AS358转换而来的。

更换一个GS358电压变成0.4V。更换一个LM358发现电压变成1.5V。由此看来这几个芯片不能互换,最后找到一个AS358换上,结果故障依旧。

测量各个引脚居然没有发现异常。最后我发现第二引脚P_1V05_IN_2-_10接了一个电阻去了O_1V05_FB_OV#_10。拆掉这个电阻故障排除。

网友:
佩服佩服,学习中!!!!

网友:
这个是分压电阻导致的

网友:
这个电阻什么作用

网友:
华硕这个板少见啊,

网友A:
拆掉了就不受南桥控制了

网友:
两个字“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了就不受南桥控制了

没有图纸的机器能修好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B:
不受控制会有什么后果?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受控制会有什么后果?待解

无什么后果,不受控南桥1.05V非常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