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看a卡的显存检测问题,在线等。

楼主(2022-07-19):
第一次用这软件不知道这个是哪个显存,555555是虚汗还是坏了?有可能是核心吗?

网友:
显存坏了。上面从左开始第三个

网友:
老卡先干核心,再考虑显存

网友A:
加焊了显存,暂时可以了。卤大爷,烤鸡都没啥问题,我发现核心晶圆崩了一个角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了显存,暂时可以了。卤大爷,烤鸡都没啥问题,我发现核心晶圆崩了一个角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核心崩角的只要能开机问题不大,核心崩角顶多就是玩游戏会闪屏跳屏。这种崩角的地方最好用uv固化屏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崩角的只要能开机问题不大,核心崩角顶多就是玩游戏会闪屏跳屏。这种崩角的地方最好用uv固化屏蔽一下。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C:
焊盘氧化,重植株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盘氧化,重植株比较好

先试下几天看看,不行再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