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TX1050ti 核心 顯存無電壓

楼主(2022-07-19):
技嘉GTX1050ti 4gb 測量各電壓都沒問題只有gpu核心電壓0v 顯存電壓ov 測量ncp 81174芯片en沒開啟電壓up 1542s 1腳和5腳都有12v輸入7腳無開啟電壓ov 8腳ph無輸出電壓ov 請問各位師父是不是up 1542s芯片壞了因為手上無up 1542s芯片更換要淘寶購買 因為怕買來又不是這個問題所以各位師父診斷看看是哪裡出問題謝謝....................................

网友A:
没开启还没到换芯片,要去查开启来源。有开启无输出才考虑换芯片。先修核心供电,完了到显存供电。

网友B:
按上电时序修,1.8v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开启还没到换芯片,要去查开启来源。有开启无输出才考虑换芯片。先修核心供电,完了到显存供电。

感謝你的說明 沒图扺開啟來源難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上电时序修,1.8v正常吗

1.8v正常 有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你的說明 沒图扺開啟來源難查

核心供电芯片开启脚得跑线看看连到了哪个3脚管,一般是3脚管控制的开启。显卡一般都是没图纸的哈
蜂鸣档到处戳几下应该能找到的,祝你好运

网友:
,1.8v正常吗

网友:
上电时序一步一步来 肯定能好

网友:
1.8 PG有没有

网友:
我说个方法,立刻能好

网友D:
查开启电压啊。。,。

网友E:
核心供电没有开启电压先看1.8V是否正常产生,如果正常按时序查NV3V3是否出来了,如果没有NV3V3大概率是输入电压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开启电压啊。。,。

謝謝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核心供电没有开启电压先看1.8V是否正常产生,如果正常按时序查NV3V3是否出来了,如果没有NV3V3大概率是输入 ...

感謝你的指導 謝謝 .................................

网友:
请问台湾手写是写繁体字吗?

网友:
找个有图纸点位的先练练吧

网友:
查使能腳,修好信號,不行再代換電源晶片。還需要進一步除錯。

网友F:
曾修过几张这张卡,PS_NVVDD_EN 都很爱坏这段...你可以查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曾修过几张这张卡,PS_NVVDD_EN 都很爱坏这段...你可以查一下看看

感謝你的指導 我查看看不懂再向你請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曾修过几张这张卡,PS_NVVDD_EN 都很爱坏这段...你可以查一下看看

絲路 C E F SN74LVC1G08 5腳芯片 是控制1.05V 開啟電壓正常 顯存電壓 1.5V就出來了  C E F SN74LVC1G08 5腳芯片 1腳A 2腳B 3腳GND 4腳輸出 5腳輸入3.3V 但4腳沒輸出 後來我自行加壓3.3V到4腳 UP 1728Q EN有電壓芯片開啟 顯存1.5V出來 表示 UP 1728Q芯片沒壞

网友:
请按流程修卡,不要找所谓的通病和捷径。

NCP81174无EN,那就查EN的条件,N卡10系NVVDD的EN是由个与门控制的,与门的1~2两脚分别由1V8的PG和3221的PG,以及NV3V3的上拉和OVERT信号来共同决定的。

逆推电路去找原因,是1V8 PG缺少,还是3221 PV脚拉低?还是与门供电,NV3V3上拉,OVERT信号拉低,究竟是哪个原因造成81174无EN,得一点点去查出来。

N卡 核心电压无,后面显存和PEX电压都不会出来,UP1542S是显存供电的主控IC吧,NVVDD都没出来,FBVDD哪里会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