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360M主板维修

楼主(2022-07-19):
V星B360M主板维修
板号:MS-7823 REV 1.1开机不显,主板检测卡跑码卡7F,有时卡0F,拔掉独立显卡后卡63,怀疑是主板问题,先刷下bios程序,在论坛上查了一遍都没有,这个板号的BIOS程序。到了X宝找了一家,买了BIOS程序 ,刷完反而不触发了,NND商家发的程序有问题,算了,还是刷回原机备份的,可以触发跑码卡63,无意中发现CPU供电的上侧电感很烫,拆下散热片,测了一堆都没发面问题!就拿着放大镜查了一下CPU供电附近的小零件,发现一个电阻有问题,5R1有点烧坏了,更换一个电阻试机,OK了! 最后附上备份好的BIOS程序

ms-7823 1.1副

网友:
应该是7B23而不是7823

网友:
大神哪来的点位图

网友A:
R141断路的话,U11不工作,U11不工作没有核心电压。

网友B:
你确定刷了bios不触发?不是你bios没焊好?

网友:
BIOS  官网有啊?   钱多吗  还要去买?

网友:
现在好多地方吓不到老BIOS

网友:
楼主看到5R1是不是有点点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141断路的话,U11不工作,U11不工作没有核心电压。

什么逻辑,没CPU供电会跑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刷了bios不触发?不是你bios没焊好?

就算不装BIOS芯片也应该能触发啊,难道这个B360主板bios参与出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算不装BIOS芯片也应该能触发啊,难道这个B360主板bios参与出发,

我是新手,才修过几十张360 370主板,没遇到过bios引起不触发的,这里想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才修过几十张360 370主板,没遇到过bios引起不触发的,这里想确认一下

我好像看到过别人说的,400系列的主板BIOS才参与触发,具体还是要修的时候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逻辑,没CPU供电会跑码?

R141接的可是芯片供电

网友:
楼主也是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逻辑,没CPU供电会跑码?

可以看原理图和PVCC引脚定义

网友:
这张主板的bios程序有故障,确实可以导致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