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吐血的华硕H110M-F无CPU供电

楼主(2022-07-19):
接修一块华硕H110M-F主板一块,故障为开机不显示,无复位,测量内存VPP2.5V正常,内存供电1.2V正常,桥供电1.05V正常,其它电压都 正常,唯独无CPU供电。查CPU供电IC工作条件,7脚供电正常,2脚开启2.2V感觉不正常,围绕这个查了开启信号上的上拉电阻,电容,三极管,花费了大半个小时,搞了半天也没查出个所以然,前后更换了ASP1401B供电IC,附近的2个822电阻等。最后NND刷BIOS好了,吐血中,CPU供电怎么会跟BIOS有关第?看到论坛好多没修好的,下次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补充内容 (2022-7-20 10:57):
修主板还是要参考上电时序,不能按经验盲目维修,时序才是指路牌。

网友A:
110时序还不熟悉,所以修得辛苦,记得按时序修,时序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9399-1-1.html
你自己检测是无复位,注意看里面的第18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时序还不熟悉,所以修得辛苦,记得按时序修,时序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9399-1-1.html
你自己检测是无复位,注意看里面的第18条。

时序到是会背,就是CPU供电IC的开启电压不是3.3V给误导了,一直在芯片上查问题。

网友:
h110以后的板BIOS参与了很多的

网友:
我也有一片,我试试看!!!!!!!

网友:
没有CPU 供电 跟BIOS 有关系  我刷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