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9 PCH晶振正常压差

楼主(2022-07-19):
我测到压差是0.1V,目前能触发,桥坏的可能性不大。有必要尝试换晶振吗?

网友:
如果你怀疑他坏,那就换,不用考虑那么多。

网友:
换晶振很麻烦吗?我感觉比发帖打字耗费的事件还短些

网友:
正常情况下,晶振两脚之间的压差不大,也就零点几伏

网友:
正常压差在0.4左右,如果主板能触发就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