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M-PLUS无CPU供电修复

楼主(2022-07-19):
华硕B250M-PLUS开机测无CPU供电,SVID的时钟和数据无波形,H_PWRGD和PCH_PLTRST也没有,再测BIOS的1脚片选有电压无任何波形,这就不对了正常情况下开机瞬间南桥会读取BIOS应该有波形,再测其他的脚发现7脚电压偏低,断电测7脚的阻值也偏大,由于无此板的图纸只能跑线,发现7脚和236脚经过一个15欧排阻进南桥了,而7脚所接的阻值变大达2K,换掉这个8个脚15欧排阻再次上电测片选有波形,CPU供电也正常了,此板断断续续修了2天才找到问题

网友:
有图就好了,上实物图标识一下比较好。

网友:
bios参与cpu供电

网友:
七脚相当于BIOS的启动脚位  没3.3V BIOS是不工作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了

网友:
总算是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