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下:电路图中的VI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7-20):
小小白,求教一下下
如图,VIN是电压的意思吗?多少伏呢?
最佳答案
han1525
这个是电压输入、边上有标注12V、
电路图

网友A:
这个是电压输入、边上有标注12V、
VXT2plQ0
没搞懂,旁边有12v输入,还搞一个vin出来
详情

网友:
就是主供电.看你的就是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压输入、边上有标注12V、
没搞懂,旁边有12v输入,还搞一个vin出来

网友:
只是提示这边是输入吧,或者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个网络VIN

网友(2022-09-12):
我推荐你先去学习一下理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