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2UQ不过隔离保护求助

楼主(2022-07-20):
版号华硕X442UQ 第一个隔离管不过
隔离管没有穿
充电芯片是24780s
测有28脚VCC 19.5V。6脚ACDET 2.64V。24脚REGN 6V
5脚ACOK 6V。条件正常 芯片已经换过还是一样。
示波器是第一个隔离管通电G级瞬间波形

网友A:
被你的标题骗进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被你的标题骗进来的

啥。大佬有没有思路

网友C:
两个隔离管可以换掉

网友:
看下是不是要原装电源试下

网友D:
这个机子的隔离有点坑 他旁边的电容有问题会这样 电阻有问题也会这样  还有温控电阻有问题也会这样 找个点位慢慢看咯 确实很难修  我修了几个这种问题了 修个隔离都修郁闷了

网友:
是不是要原装电源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大佬有没有思路

你看看第二脚是不是2.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隔离管可以换掉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的隔离有点坑 他旁边的电容有问题会这样 电阻有问题也会这样  还有温控电阻有问题也会这样 找个点位慢慢看咯 确实很难修  我修了几个这种问题了 修个隔离都修郁闷了

电容电阻都弄过。不行 现在正放着 看有空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第二脚是不是2.2v

1和2脚有2.6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的隔离有点坑 他旁边的电容有问题会这样 电阻有问题也会这样  还有温控电阻有问题也会这样 找个点位慢慢看咯 确实很难修  我修了几个这种问题了 修个隔离都修郁闷了

他这个温控电阻是哪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容电阻都弄过。不行 现在正放着 看有空再搞

电容电阻都有规格的 不能乱换的

网友E:
修好了没有,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电阻都有规格的 不能乱换的

电阻我知道是1m的。电容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没有, 我也遇到一台

没。现在还是一样

网友F:
找一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保护了

网友G:
公共点阻值正常 第一个管可以先短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一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保护了

没有。短接过去就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公共点阻值正常 第一个管可以先短接看看

短接过去就开机了。应该还是隔离管附近问题

网友:
怀化周边的可以发过来解决,通病故障。

网友:
直接拉根线强制过保护隔

网友:
这问题直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没有, 我也遇到一台

修好了。一个三极管问题

网友:
修好了,把PQ9001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H:
什么原理,没看懂图纸,查了点位都是NXXXXX看不懂,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原理,没看懂图纸,查了点位都是NXXXXX看不懂,可惜!

不知道。没图纸只能这样。拆掉不影响正常使用。要是直接搭过去不能充电,客户也不会接受

网友:
acok不对,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acok太高了,3.3v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