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风枪怎么样?

楼主(2022-07-20):
858旋风的,国产白光?

网友A:
858系列大家都差不多,就看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58系列大家都差不多,就看价格。

也看了看快克2008,手柄都是一样的,价格贵一倍,这有啥区别?

网友B:
我以前买了一个260的,风机在主机里面那种,噪音非常大,扔了
换了一个路仙子858d+.100的,感觉还行。我换桥就是用的这个,就是风管歪了

网友C:
这种手柄容易漏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手柄容易漏风吧

还行吧,风力肯定是没有那种鼓风机的大,之前我买的就是鼓风机的,噪音太大了。
买回来了感觉和一百多的根本没区别,

网友:
这个白光是山寨白光吧,螺旋风的还是直风的?

网友:
这种不行,我之前买这种后面直接剪了,风机在机内的要好些,你这种温度起不来

网友:
快克861DW,发热快,风力大。

网友:
干脆自己diy吧

网友:
89买的风枪

网友:
当时对比过858和2008,2008更容易拆芯片!

网友:
这种好用

网友:
买个852D就行了,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看了看快克2008,手柄都是一样的,价格贵一倍,这有啥区别?

你用了2008就知道了,858d是垃圾

网友:
变压器不是铜线,嗡嗡响

网友:
快克861da   yyds

网友D:
这好用吗,我也想买一个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好用吗,我也想买一个类似的

不知道质量如何没用过那些贼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好用吗,我也想买一个类似的

还送了焊油细毛刷还有不知道什么东东的一根铁丝和塑料棒……

网友:
非常建议快克2008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送了焊油细毛刷还有不知道什么东东的一根铁丝和塑料棒……

主要是效果咋样,温度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买了一个260的,风机在主机里面那种,噪音非常大,扔了
换了一个路仙子858d+.100的,感觉还行。我换 ...

扔了?浪费啊

网友:
噪音超级大,现再在后悔了,自己换一个好的泵就行了

网友:
用快克,买铁壳的870也不贵。快克的一个是温控比较稳定,再就是发热芯寿命较长。

网友(2022-10-11):
我是400多 小黄鱼淘的有故障  别克 712 二合一焊台, 运气好小毛病修好了。 712   =   203H+861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