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不出cpu电压

楼主(2022-07-20):
按照时序查到cpu供电的驱动芯片NCP81166

1脚PWM有2V
3脚EN有4.8V
4脚VCC有12V

6脚SW没有输出

3个cpu加1个集显的驱动芯片都是这种情况,难道这4个芯片都坏了?

还是有其它的没有查到的点,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示波器打波形看一下

网友:
drvh和drvl的情况呢,打波看就知道

网友:
H110主板先测下2.5V是否正常

网友:
先打一下打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