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GTX 1080显存供电电感发烫维修

楼主(2022-07-20):
显卡最初故障是背面掉件,更换烧坏零件后遇到电感发烫的问题,在此记录一下维修过程。
起因是5V供电芯片的反馈电阻R932掉了,导致5V输出变成12V,烧坏一连串5V供电的芯片。

电路图用的是Nvidia GTX 1080 GP104 schematic - MSI_MS-V336_GTX
点位图用的是PG413_GTX1080.cad
不知道论坛对上传文件是否有规定,没限制的话,我可以上传这两个文件。

回到显卡维修上:
按部就班把1V供电芯片(U7 uP1728QDDA),显存供电控制芯片(U11 RT8816A)和核心供电芯片(U505 uP9511PQGJ)以及U37,显示接口5V供电芯片,全部换掉,不得不说,维修有点位图真方便,一下就把所有接到5V的芯片全部找出来,而且事实证明确实全部坏掉了。
在更换这些芯片之前,5V对地电阻是100欧以下,全部换掉后电阻变为1K以上,这也是我判断这些芯片全部挂掉的理由。

上电后核心电压0.8V,正常。显存芯片电压1.58V,明显高于电路图上的1.35V标注。而且就四五秒后,显存电感L3和驱动管Q13剧烈发烫,手都不能摸的那种。
难道电感短路或者驱动管坏了吗?上料板拆了这两个器件换上,情况依旧。看来今天遇上难题了。

网友A:
电压不对可能是反馈有问题。测量了一下RT8816A的反馈电压,发现芯片2V的参考电压是对的,7脚REFIN电压偏高了一些,理论上应该是1.35V,实际测量是1.43V,按理显存输出电压应该也等于REFIN=1.43V,不知道怎么就变成1.58V。
我估计是料板上拆的RT8816A有问题,于是下单买了两片新的RT8816A

换上新的RT8816A居然还是一样的问题,几秒后就发烫。

测量显存电阻在80欧左右,应该是正常的 。于是拆掉显存降压电感L3,用另外一张显卡上的显存飞线给这张显卡供电,结果供电显卡电感一点都不烫。这下基本可以判定是1.35V显存供电自身问题导致。

网友B:
ms写成m5大概就能上传

网友:
既然REFIN电压不对,那可能是某个电阻阻值有变化,在线测量不出精确值,那就一个一个拆下来测试吧。
对着原理图和点位图,把RT8816A周边电阻,甚至电容都一个个拆下来测试,居然没有发现一个异常的,心态有点奔溃了。
因为在这张显卡上已经花了不少时间,打算就此放弃,关电路图时候,突然瞄了一眼这个电路,心想会不会这里有问题?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这几个电阻,突然发现PS_FBVDD_SENSE_RTN对地电阻是100欧,感觉不对劲。

搜索一下,发现这点应该有一个零欧电阻接地,立刻看到希望的曙光,要么断线,要么电阻坏了。

拆下R781测量,已经无穷大,换上新的电阻,显存电压1.35V正常,电感也不在烫手了,维修完成!

网友:
事后分析PS_FBVDD_SENSE_RTN其实是整个芯片参考电压的地线,通过R781这个零欧电阻和地接通。R781开路以后,芯片的基准地就只能通过R95这个100欧电阻和电源地连接,接地不良,RT8816A芯片工作完全乱套,导致电感和驱动管严重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写成m5大概就能上传

搜索论坛,发现有人发过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4828-1-1.html

网友:
反馈电路问题

网友:
看了维修的很细心

网友:
怀疑楼主是攻城士

网友:
标题里没那个厂商名字就行,不过这点位和图纸应该有很多人都存了

网友:
公版点位图到这个帖子下载: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4828-1-1.html

公版电路图我上传这里:

网友(2022-10-31):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对可能是反馈有问题。测量了一下RT8816A的反馈电压,发现芯片2V的参考电压是对的,7脚REFIN电压偏高 ...

示波器打显存供电电感初入端波形了吗?肯定波形不对。重点查BOOT电路。

网友(2022-12-01):
是不是高温造成板层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