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原理图中的电压值是这样吗?

楼主(2022-07-20):
本人小小白,请教一下:
如图所示,DDR18V的电压是1.85v 吗?
最佳答案
haizhuokj
虽然看不太清但是根据上面的说明是的

网友A:
虽然看不太清但是根据上面的说明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看不太清但是根据上面的说明是的
蟹蟹解答,

网友:
不一定,有的是1.8V

网友:
看图1.8v电压 0.8-1.5A电流。

网友:
this is 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