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不足

楼主(2022-07-20):
杂牌电源,硬盘口供电不足,12v、5v带载电压正常,硬盘转不起来,怎么找故障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的,pe启动,压力测试也没事,就是硬盘带不起来!

网友:
这么冷清吗

网友A:
杂牌电源功率标的跟实际功率相差很大,最好还是换个品牌电脑电源。。。

网友:
直接换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电源功率标的跟实际功率相差很大,最好还是换个品牌电脑电源。。。

pe启动,八核十六线,单烤fpu都没事

网友B:
硬盘没多大点功率,楼主是不是需要单独检查下硬盘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没多大点功率,楼主是不是需要单独检查下硬盘哦

好几块正常硬盘,挂上都一个症状,听声音就是卡卡响,转不起来!挂别的电源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几块正常硬盘,挂上都一个症状,听声音就是卡卡响,转不起来!挂别的电源都正常!

这样说来就悬乎了

网友:
查一下电流反馈电路。

网友:
可以先拿到好机器上面测试硬盘是否正常。杂牌电源就直接换吧,等下硬盘被搞坏了就不好。

网友:
换了吧,这电源,会修的都懒得折腾,没必要。

网友D:
修电源最好搞个电子负载,别把硬盘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电源最好搞个电子负载,别把硬盘搞坏了

用的一些老笔记本硬盘,都没人要了!

网友E:
好了,说下原理,硬盘是由两个供电的,12v和5v,你说的情况12v是没有问题了,那么重点就是5v供电不正常,主查电源次级5v供电那部分,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F:
电容没鼓包不代表就没坏,建议换掉输出端的电解电容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G:
换个硬盘插头,簧片接触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了,说下原理,硬盘是由两个供电的,12v和5v,你说的情况12v是没有问题了,那么重点就是5v供电不正常,主 ...

负载测量12v和5v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没鼓包不代表就没坏,建议换掉输出端的电解电容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电容全部换掉,没任何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换个硬盘插头,簧片接触不好了

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12 +5V做下带载测试,同时测下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故障依旧
主机都能带动带不起硬盘,没这道理呀

网友:
那电源怎么会有问题,负载都正常了,除非线路和硬盘有问题。

网友(2022-08-19):
楼主拍张照片,说一下主要的IC 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