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手机,无反应,出9008,要数据

楼主(2022-07-20):
一台不知道牌子的手机,接电无反应,无电流,接电脑显示9008端口,想要里面的资料,还有办法吗?

网友:
这个一般只有放弃了

网友:
直接9008的,一般是字库问题……你可以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
只能拆字库

网友:
杂牌手机存储都是边角料颗粒,开机卡logo后就9008的,用高通工具半条绿,刷机各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