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GA-G41MT-S2中的lm324dr芯片在哪呢?

楼主(2022-07-20):
各位前辈,有修过GA-G41MT-S2的吗?

电路图有lm324dr芯片,但是小小白我,找了几遍,都找不到芯片在哪,前辈可以指点下在哪嚒

网友A:
你这个是GA-G41MT-S2什么版本的主板?不同版本芯片位置有可能不同!还有,想知道芯片在哪里,又不放一张主板高清图,你打算让别人怎么告诉你?你呀~~~做一件事之前,先思考怎么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一件事高质量的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GA-G41MT-S2什么版本的主板?不同版本芯片位置有可能不同!还有,想知道芯片在哪里,又不放一张主 ...

感谢前辈提醒,为了发电路图和照片,已开新帖,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8272-1-1.html